X61 BIOS

楼主(2010-09-25):
客户自己刷BIOS 后开机无显示 不知道这个BIOS 有什么要求 直接拆下刷好能否开机?
刷BIOS

网友:
BIOS 还有要求? 一般都只直接拆下来,刷对程序应该就成功了。

网友:
先拆下来刷,如果有其他问题再处理其他问题。从资料上判断,应该是网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刷了不行 郁闷 免安版也刷了

网友:
多次刷文件 刷了7nuj21us 终于亮机了 要BIOS 的找我

网友:
刷亮后,没有其他问题吗?重新装系统试试看,网卡是不是每次都能认到。

网友:
楼主厉害啊!这机子有通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