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接上电没动静.

楼主(2010-09-25):
各位师傅好.
我这有个客户的ide硬盘接电 开机没动静,没声音,不运行.
开机就停在detecting ide drivers.
请问怎么办?

补充.换了电源没用. 换到别的机器也没用.mhdd也检测不到..

网友:
如果是SATA的查一下供电5v和3。3v有没有

网友:
换了电源 没用
把硬盘拆了 装别的电脑. 也没用.
mhdd也检测不出来.

网友:
硬盘单独接电源,马达能转不?

网友:
硬盘主板烧了,重点查有无元件掉了或烧了,再是TVS管、晶振、电机芯片、内存、主芯片。换块好板(可能还要换ROM)是比较简单的办法。

网友:
电路板 坏了

网友:
有条件先找一块好的控制板换上去试试看。看是盘体问题还是控制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