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很菜的问题。LE82PM965桥

楼主(2010-09-25):
问个很菜的问题。LE82PM965北桥上面有一个电容的阻值为0 ,其余的是18,这个桥是不是挂了?

网友:
不一定是坏的,很多965 的北桥阻抗很小 在 T61 板子上靠近显卡一边的在板子上测量就都是0 ,估计是因为芯片本身内阻太小了吧,要测的话拆下来比着好芯片测量 ,相差不大的话不能单凭阻抗来判断芯片好坏!

网友:
965  都有3个,是为0的。

网友:
以前换桥的时候都没有去量他的阻值,只到要用的什么我才后悔莫及。人生最痛苦的事情莫过如此。手上有桥的兄弟们帮忙量下,是靠桥上圆点的那个角上的电容。

网友:
非常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网友:
本身是不短的
上主板是短的  正常

网友:
你说的是好的。没坏。

网友:
阻值好像不正常 那也不一定是桥的问题 有可能是前端有问题导致的 好好地检查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