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下,诊断卡的代码,PCL-E的,和M INIPCL的。。

楼主(2010-09-25):
小弟求下,诊断卡的代码,PCL-E的,和M INIPCL的。。

网友:
     我一开始买了台式机与笔记本的测试卡,反复地读测试卡的代码说明书,然而在实际的测试工作中却无法将测试卡说明书上的与实际代码挂上钩。掌握测试卡代码含义,就要多多测试,多多观察,总之,熟能生巧!

网友:
  现在的诊断卡没有什么意义了 minipci的还有点用 pcie的就要飞线了 而且飞线了也不一定能看出所以然

网友:
诊断卡在每个板上跑 的代码都不一样

网友:
诊断卡跑码,电流跳变,BIOS数据脚位上的波形,这三个都是笔记本主板故障判断的方法所在,单凭一个结果很难判断,三个一起准确度还是可以判断各百分之八九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