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AIER A61 的老问题重新问

楼主(2010-09-25):
“我手里有十多片这种板,全都是通电不显示,症状完全一样,都是电流到1.0A来回跳动,然后又跳回0.6A左右,然后又跳回1.0A左右,最后掉电,不插内存也这样,请知情的朋友指点一下,是不是这个板有这方面的通病,这板不好做桥,很麻烦,谢谢大家

    以前有一片,换北桥好了,但是到客户那边,又坏了,我现在头都大了“

以上是王政军以前的贴子,没有得到解决。这板TCL K42,HAIER A61,A68,神舟Q420S 等都是一样的。遇到这样问题的应该很多。

我现在也碰到不少这样的板,不管是加焊北桥,还是更换新的,结果都一样,用不了多久就是老样子,所以怀疑可能就不是北桥的问题。听听高人的建议。

网友:
今天没什么事情,再把A61拿出来研究,突然能开机了,怪了,前两天怎么开也开不了,就放两天就能好了吗?装机放音乐试机,正常了,打电话让客户来取,准备关机后重新开机给他试试,丢人的事情发生了 ,又开不了了。只能找理由先打发客户走了,怀疑是不是北桥虚焊,了。重新加焊,试机能开了,装起来再试,还是老样子,关机后又开不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