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影驰9500GT-12V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0-09-25):
故障:显卡12V电路对地短路,上电就保护.

很简单的故障,却是影驰这个系列的通病

我是开网吧的  用了30块这样的显卡 ,坏了5块都是这一个故障

自己在网上找了张照片 不是很清楚 凑合能看

此显卡为两相供电,  1,3为上管 ,2,4 下管
我一见此显卡12V短路就把这四个管子 取下   找到短路的管子:1管
在一个废主板的cpu供电管 换掉   然后  焊上去这四个管子

上电  测试 OK

网友:
是上管坏,还是下管坏,,,,

网友:
最好楼主能详细点介绍电压和阻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