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C61主板 内存供电1.92V正常吗?

楼主(2010-09-25):
rt
一铭瑄C61, 不时死机或花屏, 确定是主板问题
请问下 内存供电1.92V正常不

网友:
应该正常

网友:
正常  当然正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供电正常,板可能是桥空焊了引起的,C61空焊的也是通病

网友:
正常的,好像不超过2V都正常

网友:
    单桥的?    最好做下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