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富士通FMV-718NU4吗

楼主(2010-09-25):
机子只能用2分钟就自动关机,重启后都是一样,这种故障出现在什么地方?请高手们指点下,先在此多谢!

网友:
温控芯片会引起这种现象

网友:
看看散热是不是没处理好啊

网友:
看保护电路,电源不良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按芯片是那个?本人对本本是不太熟识,不要见笑!

网友:
看看散热是不是没处理好啊
引用 网友B:
[/quo检查te]
已检查过散热没问题的。

网友:
高手们出来帮下小弟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