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机换电容后发出蜂鸣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9-25):
交换机 型号DES-1024D,原来不通电,有一电容爆浆(1000UF 16V),更换电容后使用正常,但发出不停的蜂鸣声,很烦人,请问高手怎么办?拆开交换机听蜂鸣声应该是供电面板传来的

网友:
是报警的声音吧

网友:
有遇到过的朋友  帮忙支个招。

网友:
把蜂鸣器拆掉。。。。。。。。。。。。。。

网友A:
如果是报警音,看有没有蜂鸣器(小喇叭),不行直接拆了;如果没有蜂鸣器,我猜应该是变压器或者是风扇发出来的声音.

网友:
如果是报警音,看有没有蜂鸣器(小喇叭),不行直接拆了;如果没有蜂鸣器,我猜应该是变压器或者是风扇发出来的声 ...
引用 网友A:

查过了好像没有蜂鸣器(小喇叭)的。   就这面板上也没有风扇的~~   感觉就是变压器上发出的声音。 装上一直在用,但不停的发出像内存接触不良的声音。(长音)

网友:
先把400V的大滤波电容换了吧。估计他的容量也下降了。

网友:
如果是报警音,看有没有蜂鸣器(小喇叭),不行直接拆了;如果没有蜂鸣器,我猜应该是变压器或者是风扇发出来的声 ...
引用 网友A:
没有

面板上没有蜂鸣器(小喇叭),也没有风扇的。   声音感觉是变压器发出来的。

网友:
电源有问题 可能是频率不对

网友:
尖叫,是因为振荡频率便低,人耳就能听得到,,不是负载短路有小小短路,就是初级部分有电容或电阻变值,引起振荡频率变低引起的!!首先要保证换过的电容,是好的!!别换上的也是漏电的!!

网友:
估计 1是 变压器,,2是 开关管 叫唤,,你把 一号电容 换了 看看 还响不响

网友:
换掉电源板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哈哈肯定没问题了

网友:
频率变低了,查一下芯片或推动管之间的电阻

网友:
面板上电容刚刚全部换了。 包括450V的,一个16V 4700UF 两个小的50V的。  还是叫~~~ 真不知道还要换哪里了。

网友:
换掉电源板上所有的电解电容,哈哈肯定没问题了
引用 网友B:

所有的电容都换了。还是响~~~

网友:
看看那个电源电路的原理,那几个元件决定频率。

网友:
有知道原因的高手吗,感谢~~

网友: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交换机里有蜂鸣器?

网友:
可能是我孤陋寡闻吧,交换机里有蜂鸣器?
引用 网友C:

没有蜂鸣器,但会发出报警声。就如楼上的朋友说的是由于振荡频率变低引起的

网友:
PWM是3842吗,如果是,可能是进入了打嗝保护状态。。。

网友:
电源电压正常吗

网友:
手按住开关变压器的磁钢部分,看会不会消失?

网友:
没思路, 一直蜂鸣的叫~~

网友:
变压器的声音,不影响使用,没必要换!

网友:
电源带不动负载,既然换过电容了,换变压器试试,下一步是开关管……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变压器响,要么是频率偏移,要么是磁芯松动,第一种情况查振荡电路相关元件,一般是电容变值.第二种情况是直接加胶水固定.

网友:
如果说是你说的向内存接触不良的报警声,这个可以说电源板任何一个元件损坏都不可能发出这种声音,如果是刺耳的低频或高频啸叫,电容接反、变压器磁芯松动、引脚虚焊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