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如何恢复被删除的xp用户

楼主(2010-09-25):
有一用户,自己在操作时不小心,将原来的用户删除了,原用户有很多资料,请问有什么办法将原用户恢复,谢谢。

网友:
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专业XP问题建议去bbs.winos.cn去提问。那个是微软支持的网站。

网友:
在你当前系统盘的*:\Documents and Settings\下边找一下看看有没有,一般从那里删除这个地方不会删,应该找的到,包括我的文档和桌面,

网友:
LZ说的资料有没有设置用户权限?要是没有可按3楼方法。要是设置了用户权限就再建个同名同密码的用户不知道行不行?可以试下!

网友(点评):
重建用户名基本上不可能找回的,还不如试下用恢复软件,呵呵·

网友:
不知道怎么解决,lz如果解决了一定要分享啊

网友:
有谁能解决的请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
用没有高人,回复一下呀

网友:
这是一个新问题,我也没有碰到过把删去了用户再找回来。如果楼上找到方法,请分享。

网友:
只是用户删了 机器里的东西本身应该都还在吧。、

网友:
如果没写盘的话,用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
只是删除用户名的话,资料都还在的c:\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

网友:
文件是被删除了,建议使用数据恢复软件,,譬如:文件是被删除了 需要的话留个邮箱,我给你发过去,找不着得到,看你运气如何了哦!嘿嘿

网友:
\Documents and Settings里恢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