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被锁怎么弄?

楼主(2010-09-25):
HDD LOCKED,ENTER PASSWORD(5LEFT)进不了系统,连BIOS都进不了,如何解决?
进不了系统

网友:
看是啥硬盘了!都不简单.有的相当麻烦. 一般情况要用PC3K.

网友:
希捷八十的,7代的

网友:
用PCI3000查一下密码,如果是可以识别的密码就可以用此密码进入,如果是不可识别密码就只有强行删除密码(硬盘资料要丢),或有另外办法,我不清楚.

网友:
有PCI3K就直接改VENDOR磁道的相应位置,这种型号支持的,具体方法3K的说明书上有。
你没有就只有乱猜密码试试运气,或用默认的MASTER密码来解(数据全丢)。

网友:
我有一块同样的故障,是硬盘加密的.
TOSHIBA MK2018GAP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密码让硬盘能用起来?

网友:
经常听见硬盘被锁,硬盘被加密,以至BIOS都进不去。
不知是用什么软件处理过的?

网友:
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忘了是什么笔记本了 反正搞了好多种方法 都没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