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中毒,system32文件丢失

楼主(2010-09-25):
请问怎么恢复,dll文件
电脑

网友:
去一台正常的机器,用U盘COPY过来,进PE,粘过去就OK啦。

网友:
大量丢失文件比较麻烦,还是重做系统吧

网友A:
PE进系统 可以直接复制

网友:
从做一个系统好了,

网友:
一台正常的机器,用U盘COPY过来,进PE,粘过去就OK啦

网友B:
你怎么知道 是病毒导致呀。这种问题是n年以前的病毒了。现在一般杀毒都可以干掉。 查一下是不是硬盘有坏道。坏道容易导致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