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30电脑自动关机不是温度问题

楼主(2010-09-25):
一联想G430电脑出现不定时自动关机故障,经查排除温度影响,今天打开后是这个样子了
见图

网友:
显卡问题或重装系统试试。

网友:
加焊显卡应该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加焊试试我现在就在用LEVEN  G430的

网友:
是显卡问题,加焊显卡

网友:
直接加焊显卡

网友:
显卡问题  楼主何不换个显卡啊

网友:
这应当是显卡问题呀,,,,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取下重做显卡

网友:
看成图片好像是显卡,不过我有个DV5也是掉电。都修半个月了,唉……

网友:
有可能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虚焊了吧,加焊下就会好

网友:
最好显卡植个球

网友:
还是得植吧。比较耐用。

网友:
这不就是花屏么……

网友:
看来联想也步HP后尘了!!显卡GPU松焊或是显存松焊!!如果是独立的,换个试试,,板载的,最好重植!!!

网友:
先加焊试试呀

网友:
烤下做显卡吧,

网友:
应该室630的显卡直接换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