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dvd刻录光驱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9-25):
双层dvd刻录光驱 是两个磁头吗?

网友:
没见过呀呵呵

网友:
笔记本好像提过 有双层刻录的  具体是什么  在等待大侠

网友:
好像是可以刻个图像什么的到上面那面的表面,不知道你能听懂不?呵呵··好像是HP的技术

网友:
应该是那种可以刻录双层碟片的刻录机。

网友:
没听过,我只听过刻录塔

网友:
现在的新笔记本上带的有这种刻录机,好像是往光盘哩写的容量比平常的大一倍

网友:
可以刻标签的吧,,正刻和反刻

网友:
百度百科

双层刻录简介
双层刻录前景
常见DVD光盘的规格
编辑本段双层刻录简介
  首先要说明一下DVD光盘的规格。DVD光盘依记录方式区分有单面单/双层与双面单/双层的规格,所以依照规格的不同,会有不同的容量,因此根据容量的不同可将DVD分成四种规格,分别是DVD-5、DVD-9、DVD-10与DVD-l8。目前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是DVD-5和DVD-9碟片。   DVD-5的规格单面单层,所以标准的资料记录量为4.7GB。目前市场中以这种规格的DVD光盘居多,因为这个规格的生产成熟度最高。DVD-9的规格:单面双层,也就是将资料层增加到两层,中间夹入一个半透明反射层,如此一来读取第二层资料的时候,不需要将DVD盘片翻面,直接切换激光读取头的聚焦位置就可以了。理论上来说,资料记录量可以提升到9.4GB ,但是由于双层的构造会干扰信号的稳定度,所以实际上的最高资料记录量只能够达到8.5GB。   DVD影碟根据容量,分为多种规格。根据容量不同,DVD影碟可以分为单层单面、单层双面、双层单面和双层双面几种,DVD光头通过调整焦距来读取这两层多面数据。
编辑本段双层刻录前景
  支持双层刻录的功能就是指支持单面双层DVD光盘刻录功能,也就是支持DVD-9规格刻录的DVD刻录机。当然,要想实现双层刻录,除了刻录机需要支持外,还要盘片和刻录软件的支持。随着宽带网络和DV、DC等数码产品的普及,人们对于存储容量的要求已经越来越大。上网下载电影、音乐,即使80G的硬盘,也很快被压缩到极限,这样,用户急需一种方便、经济的存储方式和介质来腾出硬盘更多的空间记忆新的东西。过去,一张普通的CD刻录盘可以存储约700MB的数据,基本可以解决海量存储的需要,但现在多媒体娱乐时代,一张普通DVD盘片的容量就是CD光盘的7倍,优势非常明显。单面双层 DVD 刻录是最新的 DVD 模式,并且也是未来DVD刻录发展的最终趋势单面双层刻录技术使 DVD 盘片的存储量由4.7GB扩大到8.5GB。业界认为,容量增大比单纯刻录速度的提升更具实际意义。
编辑本段常见DVD光盘的规格
  D5光碟,是DVD-5的简写,即单层单面光盘,最大容量4.7G。光碟只有一层,且只有一面写有数据。D5光碟可以满足一部100分钟的影片以杜比数码环绕的伴音制式,和两种文字的字幕播放。   D9光碟,即DVD-9的简写,即双层单面数据光碟,最大容量8.5G。以D9光碟的发行的影片一般是AC3和DTS伴音制式的影片,或者是超过120分钟的长片。   D10碟片,即DVD-10碟片的简写,即单层双面的光盘,最大容量9.7G,两面都是数据面,影片名称印刷在盘芯上。一般以D10形式发行的大多是2部影片合在一张碟上。   D18影碟,即DVD-18碟片的简写,即双面双层光碟,最大容量17G, 两面都是数据面。这样的光碟一般是一张片子里有很多部电影。或者除电影外,还有以DVD-AUDIO格式存放的影片音乐。

网友:
搞不懂,怎么都不喜欢百度呢?

网友:
搞不懂.说的直接一点。

网友:
可以刻录D9的DVD碟,D9DVD碟是双层,先开始刻第一层,完成就刻第二层,本人刻过了几张,但很少用。D9容量很大,但是很不普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写的很具体呀

网友:
长见识了又!

网友:
笔记本用的多吧,是不是说的那种刻录和雕刻的那种呢

网友:
D9,双层记录介质,激光可以透过第一层记录到第二层。容量是单层DVD的两倍——9.4G。现在只有记录次数为一次的碟子,没有RW可擦写的碟子。
4楼说的是光雕,是指在标签面刻录自己的标签信息,和数据刻录无关。三星这样的机子最多

网友:
我这D9的价钱是D5的四倍,超郁闷啊

网友:
A面B面?

网友:
怎么听着像D5或超刻  我也不清楚 呵呵

网友:
刻录最大支持8.5G的光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