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G31MX 点复位排针关机!

楼主(2010-09-25):
前几天接一块富士康G31MX DELL机器的,开始测试 无CPU供电 查电源管理芯片ISL6312 EN信号 0 总线供电1.2v 经过跑线,跑到1AM三极管跟702场管,经查此两个损坏,更换后EN高电平 1.2v ,CPU供电出来了 顺利开机跑码。但是还有一个问题,点复位有时正常重启,有时跑00-C0-A1-54-C3-0C关机。不知道各位有碰到这类故障否。请指教一二!

网友:
当复位不正常时测下哪些条件不正常。

网友:
关机后还能再起就没有问题,如果点复位就关机肯定是不对的。

网友:
点复位 关机   再点开机针又正常开机。能开机晶振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属于正常的,现在很多板都是你点复位后他会掉电一下然后自己重新开起来。

网友:
关键是掉电后 它自己不开机了
得手动点开机针才开机  开机进系统操作一切正常 无死机 蓝屏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