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9-25):
一台三星液晶显示器,插上VGA线显示数字模拟变化,拔下来显示无信号,此机子是确摸键的,所以想修好驱动板,请修过此类故障的同仁给指导一二。拔掉按键也是如此。

网友:
那如果就用数字接口呢?

网友:
先刷个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