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515 问题求助 接稳压电源 南桥就发烫电源跑到0.38

楼主(2010-09-25):
COMPAQ 515 接稳压电源 电流显示0.04  ,但二三秒钟后就跑电流  ,南桥发烫电源跑到0.38 , 不能触发。    如果用电池 南桥就不烫,可以触发,但不显。  请问这个维修思路 。

请看图

网友:
0.38应该是自动触发了,你可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不行换个南桥试下,amd的cpu爱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我不上U 内存也是一样。  请问有没有这个板子的点位图?

网友:
后来 发现一个APL5930的管子也发烫 拿掉后     电流跑在0.12就停了 ,但南桥还是有微烫。

网友:
APL5930 3 4脚是输出1.2V给南桥供电的 南桥还微烫 南桥烧了把

网友:
我也接修了个同样的主板。点位和图纸没找到,我也无从下手,发到本本波哪里给修好了。

网友:
6楼,是怎么修好的,哪里的问题?

网友:
最近修了一些本本都是被雷P的。网卡和南桥都坏。你的会不会也是P 的呢。

网友:
NND   APL5930拿掉    主板上的 3  4    脚   和第5脚都是对地短路的,   难道真是南桥挂了吗?  高手指点 。

网友:
开机后南桥发点热正常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大呀   没开机呀  接上电源就 热了呀      APL5930  都拿掉了     拜托  看一下贴子再复嘛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本本波怎发联系呀  。休了多少米呀  ????  急急

网友:
一般是南桥不行。

网友:
现在 有要别人做了一下南桥 ,触发是可以了,电源跑到 0.89  1.20   这样就挂电了,  这又何解呀,  电源跑到1.20时 感觉时钟芯片瞬间好烫    就掉电的。

网友:
怎么现在大家维修都是靠摸的.3 5V有吗 ?复位有吗 ?别着急,慢慢来啊

网友:
你还是看看换个CPU看看

网友:
学习了!建议很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蔡义洪 -5

网友:
回复 网友D:

qq 1210957586

蔡义洪 -5

网友:
南桥烫的什么程度, 多半都是南桥的问题 ,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