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灯管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9-25):
19寸液晶显示器,更换灯管后全屏幕出现横条小细纹,请教是屏坏了还是 屏上的软排线 有问题了?
液晶显示器

网友:
你再仔细看看,有没有装好,应该不是屏坏了,是哪碰铁了!吧外壳拿下重装

网友:
那要看你的作业手法 重插一下屏线压一下软排线如果有反应那就是你换灯管时搞到软排线了。

网友:
再仔细点来一次,一般都OK

网友:
灯管重新做一下绝缘处理,因该是灯管打火所致,屏幕小横纹就是这样的

网友:
出现了横条小细纹是由于装灯管时不小心碰到了屏上的线导致了。可以拆下来再仔细地查一遍再装上就没事了。

网友:
灯管焊接没问题的话,重装一下屏和铁框

网友:
我觉得是驱动板和屏连接的排线接触问题 可以用橡皮擦一下排线 然后用刷子清理一下接口

网友:
LG的液示吧。换灯后屏线要擦干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