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1 机器报0175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10-09-25):
IBM A21 机器报0175错误如何解决?
如题,求解。在线等。。。。。

网友:
好久的机器了,5年前好像修到过,刷BIOS和密码芯片,不然就找个解密狗。好像是这么修的吧!有点忘记了。

网友:
解密狗现在去哪找这玩意哟,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
自己做个解密狗,找个软盘考进去刷新工具,插上解密狗,从软盘启动重刷一下就好了,不过最好换掉3421

网友:
刷bios,记得连密码芯片一起换掉。

网友:
联想阳光
的帖子
给你一个解密狗的制作方法,自己可以搞一搞。
IBM 0175 解密狗.pdf
IBM 解密狗制作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