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冠盟915gv主板,电压不稳定

楼主(2010-09-25):
主板12v 供电浮动在11付左右,最低9伏,内存2.5不到2v,总之上面的供电全部不稳定。请问哪出问题了

网友:
请问电源换过没有?先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换电源还不行就是主板上的电源管理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在测下12V的对地阻值看是一否正常。还有内存供电的对地阻值

网友:
供电不对 修供电吗

网友:
测一下板上面有那个场管不良的 一般都是桥供电那里的场管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