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F17JC-0显示器二次升压电容总是爆浆

楼主(2010-09-25):
LG显示器,开机无反应,测二次升压管击穿。换掉升压管,开机二次升压电容爆炸。然后又换掉升压电容,又爆浆。换掉两个反馈电阻成一个0.33电阻,还是爆。这次升压管又击穿了。郁闷了

网友:
整流二极管也同时换掉

网友:
多谢指点,可是在第一次爆浆的时候我就换了。而且我测了拆下来的二极管没有问题,电容是250V  47 的。

网友:
请问各位前辈,如果是震荡芯片坏了会不会造成电容总是爆浆的现象。我已经断开了二次升压电路和高压包相连的线,可是开机等一会依然爆浆。

网友:
把行管一起换吧

网友:
我都断开了二次升压电路和高压包B+的连系了,那和行管就没有关系了,应该不是行管的问题。
我又仔细检查了一下,把1K反馈电阻拆了下来发现已经到9K了。看来是它抬高了二次电压造成了电压过高炸电容。是我疏忽了反馈电路的那颗1K反馈电阻,而只换了0.33的反馈电阻。换完后再上电容就不炸了。测了一下电压,在160到250之间波动。依然无高压。我想是不是震荡芯片已经挂了。可惜我没有TDA4841PS无法代换实验。不知道我这样修下去对不对,请前辈们多多指点。

网友:
反馈电压是从高压包反馈脚取样的,你短开二次电压到高压包的供电电路导致4841无法收到反馈电压,二次电压剧增。

网友:
    是不是电源初级的问题,导致电压偏高了。

网友:
“断开了二次升压电路和高压包B+的连系了”是你最大的错误,二次电源的高低依据是高压包反馈的电压高低,高压包无反馈,二次电源就以为输出的电压低,所以电容爆浆,造成二次电压高的原因主要是:54V滤波电容,整流二极管;开关变压器虚焊、二次电源升压电感虚焊,二次电源开关管g极二极管、高压包反馈电压电路元件、高压包本身损坏,TDA4841   4脚电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