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0-09-25):
有一nforce4-a939精英主板,不知道什么时候关机,有时候一,两天也不关机,有时候几个小时就关机~!!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电源,内存,显示卡,硬盘都换过~~!

网友:
是不是cpu座的问题?还有 换个机箱试试.

网友:
先排除散热的问题,散热排除就要查供电系统。

网友:
精英的板座子桥容易空焊 ,先把散热处理一下。

网友:
注意下北桥,是否空焊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个电容鼓包导致自动断电的 你看看电容

网友:
换个晶震  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桥散热弄好一点,如果还不行的话,那么只有加焊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