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一下:35V的电容错换成16V的会是咋样?

楼主(2010-09-25):
      前天正下着大雨,有个漂亮小姐带了台明基17的液晶过来修。按她的描述:就是液晶屏用1到2个小时会黑屏;而且有时很难开;半夜还会闹鬼般的自动亮屏。(呵呵!有点花容失色!)本来想忽悠一下把屏收过来算了,但是这么漂亮的小姐??!!不忍心!!修吧。。。报了价。拆机。。。换了开关,还有2个16V2个35V的电容(鼓包了)。装机,收钱。
      后来无聊拿起换下来的4个电容玩,才想起我都换成16V的了。天哪!不会发生什么事吧?

昨天晚上返修了,那2个电容流了很多液体(没鼓包)。我问了故障还是会黑屏,呵呵!!把板洗干净后,换了电容。让MM在这烤了1个多小时才让她走。。。O(∩_∩)O哈哈~谢谢大家回帖!!

网友(点评):
原来泡妹是这么泡的,楼主可真是有招。。。。

网友:
可能会爆浆

网友:
后果很严重,电容爆炸声 把漂亮小姐吓傻了,你要负责

网友:
可能爆浆了,看来lz是有预谋的

网友:
额,LZ太牛了

网友:
不会有事,液晶就个5V和12V,16V的够用了

网友:
短时间问题不大,时间久了肯定会爆浆

网友:
会冒烟的 呵呵

网友:
电容爆浆   显示器冒烟  一个不小心  崩到小姐的脚  靠了  有划伤   LZ负责吧

网友:
楼主等着小姐再回来找你吧

网友:
要是,电容爆浆颜射了你就惨了。

网友:
楼主当时正走神呢

网友:
性能好的电容是没问题的,过几个月可能你又可以再修再收钱了!呵呵!

网友:
驱动板上的没事,要是电源板上的可能用不了多久,那个小姐还会来求你的。

网友:
另有图谋吧,想

网友:
多少容量的?如果只是470uF或者680uF之类的应该问题不大,可以顶上半年。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误差太大了,等着返修吧!

网友:
会再坏的,还能再见美女

网友:
看来 美女 的引力实在是 太大了 啊~!

网友:
照理论上来说,16V的电解电容工作在35V的电压环境下,肯定会损坏。不是放鞭炮就是爆浆啦。

但还要看具体的工作电路点上的实际电压如何。有些厂家喜欢用超大点的元件,比如原本工作电压只有12V,厂家却用了35V的电解上去,现在你换成16V,会有事吗?

网友:
估计都换的是后级输出电容啦。如果是35V电源很有可能是24V供电的呢。如果这样就麻烦了。12V供电的就没关系,可能顶段时间,给机会你再见此妞

网友:
看来又有钱收了

网友:
换虑波电容,耐压值和容量要高于原型号或同型号代换,35V的都会爆还用16V的呢。这儿的电压好你空载时20多V了。加高压板时我测量过的。我用的是25V的高压板换的呀,16V当下没爆很幸运了。

网友:
以后看见漂亮MM也这么干

网友:
这样的修理工,有损维修人员的形象!

网友:
呵呵!用不久的,如果遇到高压部分是19V的机器,如果换的电容稍差一点,几天就会...碰、碰

网友:
最好还是取一个换一个好,就不会出错了。

网友:
等着挨揍吧!

网友:
没错,下次楼主上电容之前最好测下电压,有的LCD电源板是22V到24V的,这次运气好而以!

网友:
学习了, 换电容有时候是需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