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15PL不触发

楼主(2010-09-25):
INTEL D915PL不触发,power on 上有3.3V电压,reset上有5V电压,测量CPU供电没有对地,就是不触发,俺是新手,请大师们指点一下,从哪里着手呢?会不会是南桥坏呢,如何用万用表(数字)测量南桥的好坏呢?

网友:
换个IO 查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上电条件满足就查开关到IO  IO到南桥   IO到开关之间的线路。

网友:
32.768晶振有没有起振,开关针到IO,到南桥之间。加焊IO试一试

网友:
32。768有没起振,CMOS跳线有没跳错,跳线上有没3到5V之间的电压,有没SB3。3V。排除有没短路,开关排针有电压了,和前面的电压都有了就跑下线路看这块板子的开机形式是怎么样的,VIA芯片组的一般都是南桥独立触发的。其它芯片组的就跑下线路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晶振有没有起振,RSMRST#这个电压有没有发出,还有就是要上U,不然也不会开机的。
都没问题一般是IO坏了

网友:
南桥的待机条件是不是都满足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