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提问焊接的问题

楼主(2010-09-25):
我的安泰信850B风枪,吹MOS管的时候温度调高到350度风级调到3竟然五分钟都吹不下来,把温度调到450度几秒钟就搞下来了,会不会温度过高损坏主板元件。

网友:
i不会吧,我也和你样的,只要温度高,时间短一点不会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温度太高了,一般380度左右就OK,那么高的温度掌握不好 芯片很容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