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n78 se 主板 小4pin问题!

楼主(2010-09-25):
华硕m4n78-se主板

上u的时候  开机保护

风扇转一下就停

取下u的话  可以开机

量cpu供电的上下管  没问题

怕是软烧伤 全换 也不行

加焊cpu供电芯片  也一样

cpu的供电芯片 用的  是什么   epu

大家说还有那的地方有可能引起这中故障

上U的时候  不插4pin也可以开机

应该就是cpu供电这一路的问题

网友:
在英伟达芯片组当中目前芯片组都是有保护功能的就是当桥的核心电压和CPU核心电压都OK的情况下 而CPU不发出地址 都是会出现4-5秒 断电的现象,所以如果你判断是VCORE电路可能出现问题 你先检查一下VCORE的电压有没有上升到1V左右的电压,在AM2CPU当中会有一个CPU延时,当CPU核心电压上升到1V左右时会发出地址,当BIOS接收地址没问题发出数据寻址并且把BIOS程序通过SMBUS总线传到内存后才会上升到AM2 CPU发出的VID组合的特定CPU核心供电电压。

网友(点评):
是不是说 cpu的供电芯片的可能性大啊?

网友:
P412V短路了,先排除下管有没击穿现象。如没就换个电源IC吧。

网友:
这种现象换CPUPMW 不好的话大多桥问题了

网友:
可能电源IC出了问题

网友:
CPU是好的吗?

网友:
肯定是CPU供电的问题吧,应该围绕这组供电研究!

网友:
通电时有CPU供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