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本栏的老师们帮看看,这本本咋了

楼主(2010-09-25):
请本栏的老师们帮看看,这本本咋了:
一图是牌子(我认不的)
二图是正常进到哪
三图是黑屏,一在哪一闪一闪的,永远不走了。从安全模式也进不去。
系统装过N次,硬盘测过N次,在台机上能用。本机触摸板,键盘,光驱撤除,一天的维修从未过去。
请各位老师指点:下一步咋办。
谢谢!!!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是先焊南桥

网友:
在BOIS里看下认到硬盘不,如果认不到换个硬盘试下,如果还是认不到就检查硬盘接口,再往后就是南桥了。。不可能一点思路都没有吧。。。

网友:
这是引导界面啊   一直有个光标在哪里闪说明根本就没引导 最简单的 你用安装版的光盘装系统吧   不要用ghost版的

网友:
回复
GHOST不进的,都是硬安装。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看在bios里能认到硬盘吗?

网友:
先声明,我是幼儿班的,马上去基地做小学生了,言归正传
可能你的引导文件丢失了,在C盘根目录下面名字叫ntldr,是隐藏的,你把硬盘挂台式机上看有没有这个文件,如果没有拷贝一个到C盘下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这个好象是罗马尼亚的电脑牌子

网友(点评):
佰德电脑

网友:
在BOIS里看下认到硬盘不,如果认不到换个硬盘试下,如果还是认不到就检查硬盘接口,再往后就是南桥了。。不 ...
引用 网友B:

2图本来就已经证明有硬盘,根本没必要到BIOS看硬盘认不认,这个原因有很多。如果有条件的话换个硬盘,重新分区什么的试下,其实这个跟维修已经不相干了

网友:
别用GHOST 看看硬盘模式 应该没问题 这牌子我也没见过

网友(点评):
狗是不进的,都用硬安装。现在就没全盘低格。

网友:
软件问题 确定BIOS设置好  硬盘分区引导无误

网友(点评):
BIOS没问题,分区多次。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用安装版的安装系统试试

网友(点评):
都用硬安装。

网友:
用原版的安装盘做个系统试试啊

网友:
用光盘引导,看看能不能进WINPE,如果WINPE都进不了,估计硬件有问题

网友(点评):
能进PE,关键是不能进系统。

网友:
应当是屏的问题,现在如果接上外接显示,估计是正常的。

网友(点评):
胡说八道。。。本来不想说,还是没有忍住,也太离谱了。。

网友(点评):
{浪头先} ! 哥 你先淡定点! 这跟屏都扯上关系了! {星宇电科} 你真是人才

网友:
用dos工具箱里的  diskgen  重写主引导记录 试试吧

网友(点评):
这也做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典型的看帖不认真,别人都能进系统了,你还让别人看BIOS能不能认到硬盘???

网友:
先声明,我是幼儿班的,马上去基地做小学生了,言归正传
可能你的引导文件丢失了,在C盘根目录下面名字叫n ...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NTLDR是丢失,根本不会出现选择启动模式的画面!!请负责言论!!

网友:
系统坏了,重新装一下系统呀

网友:
我认为应该是硬盘的分区表有问题 或者是MBR!LZ一步步的排查,拆掉所有外设,留下硬盘 如果开机键不在键盘上的话就键盘也不要留,用外接显示认真看下!我有个假设如果MINIPCI网卡有问题也会造成LZ说的光标有但是黑屏的故障!

网友:
我不是老师     我还是菜菜鸟    给你建议  可能你分区表坏了   用PC3000修复看看

网友:
直接换南桥试试看。

网友:
从新分区做硬装系统试试

网友:
像是系统引导问题 注意BIOS启动项设置 有些CHOST版本支持隐藏NTFS分区下安装的  你可以试试 如果在BIOS理见到有硬盘且确定硬盘无坏道分区正确的话 90%是系统引导问题 (因为可以进PE)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我是搞台机的),只要回答的都是老师。
依据大家的意见,都在考虑硬盘,分区表,启动文件丢失。
现在我是想低格硬盘,有必要吗?
有提义重置SB,但理由不充分。

网友:
能不能进PE 在PE下装下系统,或者BIOS里把硬盘IDE和SATA 接口改一下

网友:
如果PE都可以进,主板工作大部分应该就正常了,你先换个系统,换个硬盘试试,我以前碰到过CPU坏的不过那个是进系统蓝屏,先排除外接元件在考虑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你可以尝试更换一个好的硬盘看如何!(因为你都可以进PE了,证明基它硬件没有问题)可以用排除法一步一步来确认故障点!

网友:
楼主的本子好了吗?

网友:
重做个系统看看,看看硬盘有没有问题,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个硬盘看看,从软到硬,先外围后内部

网友:
楼主如果修好的话,麻烦给写一下啊

网友:
建议有条件可以换个硬盘看下(以前碰到过),可以把硬盘低格下试试重做下系统

网友:
这有什么好说的` 直接杀南桥`   这还要理由吗? 这不要理由吗?
  这就不要理由``  要理由就是 不进系统` 滚动进度条千档机```

当然 谁都不会有100%的把握` 如果是  数字完了` 重起  然后再数字再重起`  那就得查查CPU PG
档住在这的话  南桥优先`  CPU打中锋  北桥 压后

   杀桥不需要理由``  因为你外围都查遍了.

网友:
个人觉得先换块硬盘试试
如果还是这样的话,可以尝试补焊硬盘借口,补焊南桥或者换一个南桥
还有就是你之前用的系统是GHOST的话也有坑出现这种问题,用正常安装的系统看看
因为有的品牌的本本装GHOST版的系统就是不能用

网友:
有么有换个硬盘试一下呢?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没认到 还有可能就是系统坏的

网友:
你把硬盘完全格式化了,硬装系统,或者弄WIN7

网友:
先排除软件的问题 硬件的问题估计都是南桥和显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不赞同把这个问题看成是要杀SB的问题,基地里大多是武将,习惯动刀了。
这应该是软件问题,最多是个跟硬件有关的软件问题。从第二张图看机器已经能够认到硬盘,并且能够引导,也就是说分区表、MBR没有问题,建议楼主看下CMOS设置里有没可选项是“ACHI”的,如果有,改成IDE试试。
    如果没有或者这样也不行那就装VISTA或者WIN7吧,否则就只能刷新版本的BIOS了。
HP的CQ有几款机器也是类似毛病,只能用VISTA或者WIN7,装XP不管是GHOST还是原版盘都不行
    我觉得您这机器也差不多是这问题,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点,便于提高

网友:
这个故障除了软件方面(提醒下BIOS资料刷过没有)硬件是会影响的。 想量到点去做桥的话。几乎不可能,本人对这个故障修到显卡,南北桥坏的都有,无其他方法时,维修中的无奈招式代换法,可以一试。

网友:
晕!好晕啊!拿分走人!!!

网友:
DM 格式化一下   然后PQ分区   激活主分区    装系统

网友:
谢谢大家。问题已解决。见于我这近几天断续停电,过几天我把大家帮我解决的过程发上来。

网友:
就一直卡黑屏那?不蓝屏也不掉电?也不死机?那样的话估计还是系统问题了。版本要多换。

网友:
是不是硬盘造成的啊,楼主修好了,给大家说下怎么搞好的!不会是软件的事吧

网友:
这个本子品牌是 NEC的欧洲销售品牌
一般这种情况  先考虑硬盘是否有坏道 如果没有重新装个系统看看  如果硬盘系统都没问题 就要看具体硬件故障了

网友:
重新分区做系统吧,我碰到好多这样问题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
在DOS下  fdisk /mbr试一下

网友:
这机子LOGO应该是PACKARD BELL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需要审核没法编辑刚才的帖子,这个故障你说你装了N次系统说明软件的可能已经不大,建议你把能换的东西都换了。把能拆的东西都拆了试试。在不能快速确定故障的时候建议先软后硬,先代换后维修

网友:
敢问各位,这机器啥牌子

网友:
先确定 是不是硬盘找不到引导造成的现像哈      很多机器不支持ghost    就会出现那种情况    用安装盘正常安装可能就好了哦

网友:
确定清楚了 再去弄别的地方撒

网友:
不引导啊

网友:
先用原版XP安装,看正常能进不?不要用自动分区和GHOST
安装XP的时候有安装路径选择和格式化工具,全部删除再重新分区。。。

不行就换个盘试试,还不行就换南桥》》》》部分是北桥引起的(前提是光驱能进PE,硬盘进死或硬盘不能引导)

网友:
硬盘 和BIOS 都没问题

这是硬盘分区没有分好 MBR丢失,   用PTDD重建下MBR就可以了     试试吧

根本不是硬件故障!!!我碰到过

网友:
看样子是主引导程序受损,最快的方法是在 dos 下 fdisk /mbr

如果还是不行,用 spfdisk 试试看能不能修复

网友:
这重问题碰到过,是硬盘分区问题,用DM低格,重新分区,装系统就可以了.

网友:
做SB原理就是硬盘是由SB控制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都进系统了 。你说BIOS 能认硬盘吗?

网友:
先把硬盘重新分个区,然后用安装版的系统试一下.

网友:
LZ你不是修好了吗?怎么修好的。发出来也让大家分享一下你修好的过程。。

网友:
回XIAOMIGE01:早就帖上来,你往后面点看,我的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