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资料>>

楼主(2010-09-25):
一、初步工作:
询问用户:
主板在出现故障前的状况,
工作的状态,
什么原因造成的故障
主板工作时在何种坏境中出现故障,
故障的规律性等等。

目测法观察:
主板上的电容是否有鼓包、漏液或严重损坏,
是否有被烧焦的芯片以及各电子元件,
PCB板有无断线,割坏(天蓝科技原创)
各插糟有无明显损坏、内异物造成短路等。
被别人焊接过的地方
然后注意要把主板上的灰尘扫干净。

电阻测量:
测量电源接口的5V、12V、3V等对地阻值是否正常,
如果没有对地短路,就可进行下一步工作
如果阻值偏小,主板可能有短路的地方。

二、加电测试:
插好ATX电源、上好CPU假负载,插好测试卡.
如果不能开机,请看《开机电路检修讲解》
http://www.91xiubbs.com/thread-53548-1-1.html
如果能开机,(天蓝科技原创)
用手触摸各芯片元件有无发烫,太烫短路,太凉开路。
测主板上的各大供电路是否正常。

测CPU:
主供电1.7V
内核供电1.5V,外核供电2.5V
PG信号好2.5V,SLOT的3.3V,
时钟供电1.1~1.6V   复位电压跳变1.6V~0V

测旁边的供电管:
北桥:1.2V、1.5V、1.8V、2.5V、2.6V、3.3V。
南桥:3.3V、1.5V。
AGP:12V、5V、3.3V
内存:2.5V、3.3V
内存排阻1.2V.

不同结构的主板有不同的供电,这个要靠平常维修中记住。(天蓝科技原创)
还有,以上各电压的高一点或低一点,都会引起主板的工作不稳定。
在平常维修主板时,遇到正常的板,测电压时就要多留个心眼记一下正常的工作电压。

CPU无电压或电压不正常:
场效应管有无损坏(天蓝科技原创)
量电源芯片工作电压12V或5V
量场效应管控制极与IC之间的连线
换电源芯片或场效应管

无时钟:
量时钟发生器的供电3.3V和2.5V
看14.318MHz晶振有无波形
更换时钟芯片

无复位:
量Reset排针电压是否够高
量时钟IC有无时钟输出
查排针往门电路或南桥的连线
南桥坏(天蓝科技原创)
CPU电压值不对
量VID线有无开路或短路

三、插上CPU通电
CPU不工作,测试卡只跑00、CF、C0、FF等。
不能跑到C1
有关CPU不工作请看这篇文章《CPU供电电路原理及检修流程》
http://www.91xiubbs.com/thread-59099-1-1.html

查CPU的三大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复位(请回头看上面)
记得下载CPU底视图

看BIOS有无片选信号:
有片选:
换BIOS,或用编程器刷BIOS
量BIOS数据线、复位、时钟,把BIOS拨下量
量PCI的AD线(天蓝科技原创)
量CPU的HD,HA线或排阻

无片选:
量PCI的Frame
如无帧信号再量CPU的ADS#和DBSY
如有ADS#或DBSY而无CPI之帧信号则北桥芯片可能坏
如有帧信号则南桥可最终量CPU之HA、HD和PCI的AD来确定南桥或北桥好坏
无CPU复位,包括复位不动作:
量HWBlink总线
南桥(天蓝科技原创)
北桥

四、插上内存
测试卡跑C1、C3、C6、d3、A7、AD、E0、E1、E3等代码:

内存插糟不良
量内存工作电压
量内存时钟
量MA、MD
量CPU旁边的排阻
北桥坏(天蓝科技原创)
量DDR的负载排阻和数据排阻
SMBDARA、SMBCLK

C1~C5循环跑07、05:
32.768是否OK,有无杂波
IO坏,LA、LD
IO与南桥的连线
南桥(天蓝科技原创)
BIOS坏
刷BIOS

跑0b:
换BIOS
量HD的数据线

跑b0:
量内存的数据负电压1.25V或2.5V
清CMOS
量北桥的供电
北桥坏

跑24、25:
量AGP工作电压4X为1.5V,2X为3.3V
北桥坏
五、插上显卡:

跑0b:
量74F244可编程跑龙套的供电,即倍频调节
74F244坏
PCI糟之间的电阻和排阻

跑2d:
量AGP糟之AD线
查INTR讯号
查北桥供电
北桥芯片坏

跑26:
刷BIOS或换BIOS
时钟发生器不良
查北桥供电
清除CMOS
北桥坏

跑50:
查IO供电
查IO不良(天蓝科技原创)
查南桥和南桥供电
查北桥供电

跑41:
刷BIOS或换BIOS
量BIOS的数据线有无短路
量MD和HD有无短路

六、鼠标、键盘口死机,不能用
查供电5V,阻值500欧左右
查数据线5V,阻值500欧左右
排容或电容漏电
电感线圈坏
排阻坏
IO坏(天蓝科技原创)
南桥坏

七、检测不到硬盘
查硬盘接口、复位,数据线。
南桥不良(天蓝科技原创)
看IDE接口到南桥之间的电路有问题
排容、排阻

八、按F1死机:
查北桥供电
南桥不良(天蓝科技原创)
北桥不良

九、不能进系统
查BIOS
查南桥旁边电阻、排阻
查南桥

十、引导成功,出现LogoF死机,不稳定
查时钟发生器
查IO不良(天蓝科技原创)
查南桥不良
查亲桥不良
各参考电压偏低

十一、显卡无法装驱动即不能装颜色
量AGP之INIT有无断线
量AGP之INTR有无断线
北桥供电或北桥不良

十二、打完收功

这里有两套比较完整的资料:
南方维修网的《主板维修思路大全》
东方维修网的《主板维修故障总结》
我这上面写的也是其中的一小部份,(天蓝科技原创)
我写这篇文章出来,是为了在Q群或QQ里有朋友问到有相关这方面的问题,我不用回答,直接发给他们看就行。
只不过我改写一下,加入了一些我自己维修时的心得。
这两套资料是主板维修人员必需要看。(天蓝科技原创)
而且这也是非常经典的,现在强烈推荐给大家。

想学液晶的朋友也来这里看下:
《液晶显示器维修资料》之《维修液晶显示器的注意事项》
http://www.91xiubbs.com/thread-57298-1-1.html

《液晶显示器维修资料》之《液晶维修小谈》
http://www.91xiubbs.com/thread-57300-1-1.html

网友:
谢谢分享,受益匪浅!

网友:
好东西要好好学习下感谢楼主详细介绍!

网友:
很好的资料  楼主辛苦啦  谢谢

网友(2010-11-15):
不错。。。学习了。。

晴空流星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看似表面,不简单啊。虽然知道这些不过也得温故而知新,XX分享了,我搞了差不多一年了,不过也只是个很烂的经验维修者,基本的都知道。深层分析电路就不行了。

网友:
看来还是要从基础开始。

网友:
很详细,值得学习,辛苦了

网友:
楼主说的很详细,也很条理,

网友:
还可以啊下次多多交流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唉,这么细,这么多,还真的一下记不住,只能一点点的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