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2400不充电

楼主(2010-09-25):
宏基2400不充电 用电池可以开机 电源也能开机 电池是好的 如果用电池开机后再插电源电池图标没有了 一会又出来了  就是不充了                请高手给说说是哪的问题

网友:
充电电路的问题。。IO或者充电IC看一下。。

网友:
对啊,只能先充电电路了。应该用的是M3878吧

网友:
是3887  修过是吗

网友:
以前是换过IO 会是虚汗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开机时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