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航嘉bs2006电路图

楼主(2010-09-25):
那位大哥有航嘉bs2006电路图,发给给我啊,感激不尽!!!!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需要电路图。。每个电源的电路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网友:
把故障说给我听,也许我能帮到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热心帮助,这是问题求助贴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hannel-nthread.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是电容问题,看看有没有电容膨胀变质,如果没有,有条件的话就把线材这边的电容全部换了,注意不要换错!如果还没好,IC供电脚上有一个50V47UF或100UF的电容把它换了。大电容也可换了。有些电容是看不出故障的!

网友:
呵呵,没有电容换,一废板上的大一点的电容都用了,主板上的电容能行吗?

网友:
电压只要一样就行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