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l525t修复

楼主(2010-09-25):
今天有一个做维修的客户打电话问有没有525t的电源板   客户说电源板上烧焦了  和客户沟通后拿过来我帮他修   看见机器后都看傻了   电源板上电源接口的正极烧了个洞  真纳闷怎么造成的 这小板上有系统供电芯片  3、 5v电感 和usb口还有一个喇叭接口   拿下板子量了下3。3 v5v电感的阻值  正常  这时客户说用电池可以开机   我想那就好办了 问题应该就在电源的保隔这块  因为板子烧的不成样子  都看不出线路是怎么走的  量也不好量  来基地找了份图纸看了两眼  又量了下板子  找到问题了 保隔中第一场管和电源接口的正极 板层短路   用刀片把板子上的线割断  直接从电源口飞线到保隔的场管  开机ok

有一件事请高手解答下   板子上没有标任何标识的时候在图纸中怎么快速的找到那些小地方的电路?比如电源口、usb供电之类的

网友:
今天我也碰上同样问题,请问兄弟你是割的哪里的线?板上正负极是短路的啊,割一头怎么行,是否电源正极脚不接进板,直接和割线后MOS管飞线?

网友:
回复 hopewin 的帖子我是从这里割断然后再从电源口接口的正极直接飞线到保隔的第一个场馆的

网友:
晕 貌似这条线只是通到上面背后白色插座的29针的吧?在这里割了有何用,正负极还是短的啊

网友:
郁闷  你就这么死心眼?  先把电源口正极引脚和板子断开  办法你自己想   在从我画的那地方割断  然后直接从电源口正极引脚上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