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W10 进系统死机 在线急等

楼主(2010-09-25):
           客户刚拿来是进水不开机,  检查  IO处有腐蚀,  直接清洗,  完毕 能亮机,  由于没留客户硬盘,  也没进系统测试......
   客户拿走后说回家装上硬盘进系统就死机,    重装系统,  换硬盘, 换内存,  加焊IO, 加焊南桥  都试过了,     再后来连系统都装不完,就死机了,  CPU巨烫,    各位老师傅有什么看法,  帮帮忙 ·

网友:
看下硬盘的数据线阻值嘛。。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准备重做IO,  BGA的 ··

网友:
进PE 没问题,  我类个去 ··      现在又不亮了,  刚才换了个内存试了下   现在本机的内存也不亮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PE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还是再仔细清洗一下进水部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