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清华同方笔记本白屏

楼主(2010-09-25):
    故障现象:白屏,可能出现在使用的任何时候,比如开机、进系统界面、使用过程中突然出现。白屏后FN键+屏幕切换键,切回来后一切恢复正常。该问题为清华同方锋锐X410系列通病!       原因分析:根据TFT屏幕显像原理,白屏时应该为无信号状态。根据故障出现时间推断,排除显示芯片问题。又屏幕平时使用中无任何花屏或者其他问题。排除屏幕本身问题。估计问题出现在信号传送过程中。每次拆机后,能保持一段时间稳定。后故障依旧。信号线拆下来,用万用表测电阻,发现其中有8条左右被短接。暂把问题原因归咎与信号线。因无法获得第二条数据线,问题只能研究到此。
    清华同方的屏幕数据线实在让人惨不忍睹。。。整体做工也。。。。

网友:
看样子是屏线折多中间有断线的建议换,如果有技术就自己接一下也行。

网友:
我也想换~就是找遍网络,也没得它啊!
自己懒得动手而且,这么细的线,怕怕哦~

网友:
根据楼主的描述,我认为还是显卡空焊的可能性大,试着加焊一下吧

网友:
笔记本的 原装 屏线  的确 很不好买

网友:
有时屏线。欲断不断。很难判断的。

网友:
今天居然黑屏了!
是在外出回来的时候,小本被设置成了关屏幕。结果怎么摇鼠标、按键盘都没用。FN+F3切屏又恢复了....
真不知该如何是好。我其实也不是专业搞维修的就是自己爱好diy,作为业余爱好。
如果是显卡虚焊,我也没工具。对这屏线吧,又实在是无语。屏线如果自己动手换的话,是大工程哦,自己怕是没那份耐性,好细的线,二十根~
这笔记本是别人送的,尝试了很多次想喜欢上它,可它实在让我失望,处理又不好怎么处理。等下次经济宽裕了绝对换小黑.....

网友(2013-12-25):
今天遇到个白屏  屏坏了

网友:
我这也有一台 显示其 是这样的 还没拆开懒0 0

网友:
楼主最终怎么修好的  还记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