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51 白屏

楼主(2010-09-25):
今天客户送来一机,故障是白屏, 打开查各供电电压 12V 3.3V 正常,驱动板不插屏线,查屏供电3.3V正常.插上屏线,3.3V被拉低到2.6V,手触到屏接口部分,发现很烫, 打开屏护盖,可以闻到烧糊味, 通电后屏主控TFP7525 并不是很热,发现电感反到很热 ,手都无法碰,这种情况啥问题?
联想

网友:
电感后面的电容测一下没有短路的。

网友:
更换电感一下 有可以解决问题哦

网友:
看你的描述是屏电路有短路,所以先修屏电路吧

网友:
凌寒
的帖子
电容都是22欧哦 正常吗? 就只有TFP7525 主控的脚变色了 (不是锡的银色 ,高温变成灰色发彩),但是通电 它却并不热,其它IC有可能坏吗?

网友:
跑其它电路 没发现有坏的 就只有 TFP7525 I7514DA 150X 这三个芯片可疑了 不会只是电感的问题吧

网友:
找到问题了 是一个电容有问题 换了就好了 但是电感还是发热 色彩不鲜艳 杂回事呢?
补充内容 (2011-7-11 18:04):
客户说他的本就是这样的 于是烤机一下午 没事 交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