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待机在0.08

楼主(2010-09-25):
ibm t43待机在0.08 , 3V,5V都有, 1901E的7脚2.48V,28脚3.3V 南桥1.5,北桥1.8,都有,一加电待机就变成0.00啦.请高手指点.
一加

网友:
待机电流高了,应该是有小短路,掉电保护。
先测电容吧,一个个拆~· 或者找点位图,查待机部分的电路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