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ATX电源,无待机电压,求解

楼主(2010-09-25):
拆机发现保险烧断,5027和945管击穿。
其它无异常。
将其换下,保险加电。短路PS信号,风扇不转,奇怪了。
测量也无待机电压,494死区待机为1V不到的电压,将494换下。
依旧。
没了维修思路,求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待机反馈系统。

网友:
5V的待机电压有没有?

网友(点评):
标题上就写了没待机嘛

网友(点评):
标题上就写了没待机嘛

网友:
回复 网友B:

   PS信号和紫 5V待机电压没有。
   该怎么查?

  2楼,请问反馈电路在哪里啊?

网友:
查辅助开关管及其周边电阻电容二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119,辅助也一切正常
    还有哪有问题?

    2楼说的反馈系统指的是哪,你知道吗?

网友:
辅助正常的话就会有5VSB,这个不关494的事,仔细检查辅助电路,绝对有坏掉

网友:
在没有短接绿线和地线的时候,你用万用表测量下绿线和紫线的电压。
该两根线为电源的待机电压,如果没有该待机电压,先将这2个待机电压修出来,然后再修其它部分。

网友:
1、首先检查交流输入和整流滤波是否正常
2、检查辅助电源开关管G及(控制及)是否有(-0.1-0.3V的电压。如果没有检查启动电阻是否开路。控制3及管,光电偶和,TL431是否损坏
3、反馈电路是指 初级线圈的第2个绕组,及其相关的电阻电容2及管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