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怪怪的电源

楼主(2010-09-25):
今天收了几个电源,有两个不太正常大家帮看下 [就一个大电容呢,这样的电源好还是不好???

网友:
其他管子呢?个人觉得电容多点好点。看标题我以为跟我一样,有个会烧南桥的电源

网友:
见过这样的
FPC应该是真的吧?
台达的我喜欢

网友:
真台达电源做工非常好,用料扎实,出故障慨率很少,假的真不行,偷工减料,出故障特多。

网友:
单管它激式电源。效率不高。功率都不超过250W的电源。。

网友:
一个电容还是两个电容这和电路结构有关,但两个电容是半桥结构,

网友:
主动PFC电源应该比半桥结构电源好。价格也要高些。

网友:
台达应该是个假货!~

网友:
应该是正品的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一个电容的电源好!!
上面的两个电源,从外观和里面的元件分布来看,都是正品,,
那材料真的不差,,不说别的,就说那个电感线圈,肯定是串在电源中的!!绝对的真才实料,不像有些,搞个假的上去!!

网友:
台达的怎么会是假货呢?根据它有一个小的12V输出口,应是用在联想这样的品牌机上的。

单电容的,应是主动式PFC。

网友:
哥们 我正在修 和你一摸一样的台达电源 可否告诉我 一下VIPER22A 旁边的ZD903  ZD904 的数值我嘛?

网友:
2个电源都不错  我现在卖的 台达的 电源 质量确实很不错  个人很喜欢台达的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zd903在线测2.59K    ZD904 在哪啊,找不着啊!!

网友:
一样的,不是主动PFC的,采用一个电容只是该电源只用于220v,不能用于110v,我们常用的两电容的只是沿袭以前ATX电源可以用于110v和220v(用一开关控制,现在有些DELL和HP的电源还有这转换开关在220v插座上面红色的)。

网友:
这个电源是被动式PFC(因为有电感线圈啊)。一个电容的电源一般采用双管正激电路,此种电路最大可做500W,比半桥功率稍大。

网友:
上面一个电源散热片太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有一个大电容,应该是反激励式开关电源,功率不会太大。

网友(点评):
凭电容就可以判断工作原理?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