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00

楼主(2010-09-25):
  有一块845的主板,代码跑00,CPU供电正常,时钟复位也正常,该怎么走下一步啊,新手求思路。。。拿着万用表沉思,

网友:
电压正常,刷BIOS.压座。压桥

网友:
二楼说得对,先刷BIOS,再看座子吧。845板的南北桥一般很少出现桥虚焊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时钟,复位正常,别的供电时钟复位 都要查,没有问题就先清空CMOS,再按二楼说的试

网友:
          自己修主板没思路?   望,闻,测,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