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笔记本网卡问题

楼主(2010-09-25):
我有一片IBM T43笔记本主板,被雷打坏了,现在修了能正常开机了,网卡(非无线网卡)也坏了已被拆下。但相同型号的网卡不好找,请问各位是否可以换成同牌子型号差不多的网卡呢?
原机网卡是:BROADCOM 的 BCM5751MKFB

网友:
最好是能同型号的,如果实在找不到,再试试型号差不多的

网友:
  难以找得到代换的

网友:
我找了一个差不多型号的上去,机子都开不了了,后来还是直接不上网卡了,叫用户加了一个外接的USB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