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显卡芯片总是击穿求助(显卡供电短路)

楼主(2010-09-25):
这机子是INTEL芯片组才10多天就反修了.上次来修的时候就已经换的10版芯片,我又换了一个上去.今天又返修.又是芯片击穿.不知道有没有那位师父遇到过.还好当时收了400块.不然都亏死了.已经两个芯片了害怕这个芯片用不了多久又会击穿.不知道那里的问题啊

网友:
什么叫击穿?显卡供电对地了?

网友:
换了10版的  是打磨的 芯片吧。

网友:
楼主说的击穿是 烧了吧?温度很重要啊。

网友:
LZ的“击穿”让我理解来,是指 显卡供电对地短路的意思
假如换了10版正宗的显卡,还是导致两个显卡芯片挂掉。
那么要认真排查外围电路了。尤其是显卡芯片供电电压

网友:
楼主加散热片了吗?看是不是散热片导致的击穿

网友:
说真的,修DV2000,V3000加起来不少于150台了,还真没有见到过显卡供电直接对地短的。楼主所谓的击穿估计也是非专业维修蒙用户时讲的显卡烧了这样的行话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散热的问题吧,散热会导致虑焊,但不容易烧坏吧

网友:
显卡没做好温度高,所以就用意烧坏

网友:
应该不是专业修理人员

网友:
我也遇过一次换上好的芯片上去用了不到几天返修。拆下显卡测是显卡背后的一个电容短路了。换上电容再换一个好的芯片上去OK了。

网友:
几种说法都有可能,LZ没有说清楚

网友:
是散热不好引起,还是显卡外围电路引起要好好查查,否则最装个显卡上去也没用

网友:
不管了.把显卡供电芯片换了.重新换了一个新显卡上去.不知道能管多久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