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620C求助!

楼主(2010-09-25):
一台COMPAQ N620C 开机的时候摔了,之后不开机,拔掉电源板,测输处有18.5V电压, 插上电源板,则全机无电压了,有摸电源板没有发热的地方,请问是电源板坏了吗
不开机
掉电

网友:
顶起来,请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待机电流看正常吗?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在电源板上,有4个L43A,其中有一个已坏,拿掉, 1632 22脚有18.5V,但是发热,请问L43A用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在网上看了下,L43A原来是LP2987AIM-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