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000纠结的掉电

楼主(2010-09-25):
开机一会就掉
风扇是正常的
cpu温度不高
掉电后能再次开机
有谁修到过
帮帮小弟啊
cpu
掉电

网友:
想请教一下这个机器那个是cpu的温度检测信号脚
大师们。。。在线等啊

网友:
加焊下U的供电看看!

网友:
可能有短路

网友:
不是短路吧、、能进系统呢
怎么会是有短路呢、、那个大哥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可能有虚汗的芯片

网友:
感觉像是CPU底坐有问题,我修过ZE2000。没有修过M2000这个情况。

网友:
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
M2000和DV1000貌似是一样的扳子

网友:
会不会是那个芯片的散热没做好哦还是风扇里面灰多了没散到热

网友:
先排除系统问题,再排除硬件问题(CPU、内存、硬盘),再考虑板问题

网友:
应该有短路保护了所以掉电

网友:
换过U吧~~~以前搞过两台都是U问题

网友:
可能短路了

网友:
把U的供电芯片加焊下
再把U供电管全换了 应该就好了
以前修过类似的一台DV1000

网友:
换下CPU温控芯片

网友:
U供电问题 试下

网友:
那个是u的温控芯片

网友:
如果是ATI的南桥,补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是有开焊的。

网友:
有可能是南北桥上那一个电压没有出来,也会掉电的。

网友A:
hp的一批机器 BIOS有 弊端。温度会误报,刷个BIOS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