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烙铁头是不是用来拆装贴片电容电阻用的?

楼主(2010-09-25):
这种烙铁头是不是用来拆装贴片电容电阻用的?

网友:
烙铁熟练的话,刀头就可以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专用的。拆还行,焊不好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拆就行,谢谢阿平老兄的回复。

网友:
看上去好像没有普通烙铁好用。。

网友:
这是专门拆焊用的烙铁头

网友:
应对每种尺寸的贴片

网友:
热风枪或是刀头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应该是用来拆这些不贴片的,但是换来去不放便。

网友:
应该是工厂流水线上用的。。维修用这个换来换去不方便的。。

网友:
看着感觉别扭,摘还好,焊估计不怎么方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