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前几天刚买了个风桶今天刚到货 开关不好使求救

楼主(2010-09-25):
本人前几天刚买了个风桶今天刚到货 打开包装一试开关不好使  一通电  直接就吹风  调节温度的键子好使
完了打售后电话,竟然告诉我这东西不保 郁闷死了  请教各位高手 看看能是什么问题
使开关不号使,  一开始我以为是开关线接错了。所以后兑换这接了下。但是还是一个效果
请各位大虾们帮帮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问题。一般都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但是我也总不能用完一次就直接短电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情况下风机不设开关。高级点的有延时(如白光850、850B、801等)
低级点的风机是直通的。接电就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一来长时间不烧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热有开关控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关键是  我这一通点就自动加热  根本就控制不了 只能强制断电  开关不管用

网友:
只能关闭了,低端的都是这个样子

网友:
只能靠你自己改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开关吧。
买便宜的国产货的后果。今修这,明修那。几天下来就是修风枪的专家了。

网友:
今修这,明修那。几天下来就是修风枪的专家了

呵呵,这个说法非常恰当。

网友:
我看再过段时间我就能维修风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