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块精英945GZT-M主板开机过一会儿黑屏求解手指点

楼主(2010-09-25):
主板刚开始客户说装个系统好了,可第二天就拿来了说会黑屏.不解阿.能进系统能玩半小时左右就自动黑屏了.风扇还在转没关机.有点奇怪了.不知怎样下手求大虾高手或遇到过这类的问题指点迷津.小生感激不尽,谢谢

网友:
集成显卡的上假负载测没有问题阿,感觉时钟芯片和cpu供电下管发烫异常.正在测当中稍后和大家分亨

网友:
看下电容有没有鼓包, 换内存跟显卡测试

网友:
这个是桥空焊的多,把板拿下来加焊一下吧。

网友:
把CPU周围的电容全部换掉看看。。

网友:
装系统之前有出现这样的故障吗,是不是某些驱动的问题啊,先看软件后看硬件啊

网友:
加焊一下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座子和桥容易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