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478主板不跑码

楼主(2010-09-25):
小白求助一块478针主板开始是好的放了一星期开机启动不了上诊断卡测试不跑码换u换内存不行按压cpu南北桥无效一点反映没有,上假负载测试个点电压结果如下
参考电压有0.9伏
pg信号1.8
时钟电压0.4
核心电压1.5
复位电压1.48有复位动作复位动作电压0.4伏
pci复位电压3.4复位动作有动作电压0伏
复位插针电压5伏有动作
电池有点3伏
测试pci插槽ad线阻值相同越960欧各供电电压正常
测试cpu各ad线阻值发现异常大多是433欧~440欧
有些点无阻值或阻值很低

网友:
有个图片搞了半天发不上来高手先看看文字带我发图在参考下

网友:
电热吹,先吹吹,有时板就喜欢被吹~~
再把BioS还原~~

原本好好的板,不行,要么受潮,要么受潮BIOS乱了~~还有晶振相关故障~~~

网友:
刷bios,不行还要量AD线的

网友:
在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的情况下  建议楼主先刷个BIOS试试  我修板的原则

网友:
还可以换个IO芯片试试

网友:
你不是测到CPU,AD线有没问题吗?可能是U座有问题 。

网友:
感谢各位的支持我也想刷bios试试可惜没有编程器,u座有问题本人小白不敢妄动谢谢楼上高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空CMOS  刷BIOS  压座子 一个一个的试过去

网友:
谢谢涵大哥的指点我以清空过cmos压过u座没刷过bios应为开不开机,也没有编程器,看来只好搁置了

网友:
楼主说CPU的AD线有异常,就从这点下手吧。

网友:
我有一片V星的板也是这样,放着就不亮了,后来吹了吹U座又可以了,不过不稳定了,经常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
另外引起这种故障的还有BIOS,既然没条件刷那也是没办法了

网友:
无名主板,BIOS你不要想了,找其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