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奇怪故障

楼主(2010-09-25):
今天有个客户跟我换了台纯平显示器,故障是有的时候接VGA信号线会自动关机,插拔几次电源线就又正常了!断开按键板试过了没漏电的,还有一个现象就是不接信号线不会出现NO  SINGE 的提示,高手来指教一下确实无从下手了!

网友:
应该是大芯片虚焊。

网友:
可否具体一点啊!我现在不知道哪方面的原因,大电容换过了,CPU和ROM芯片还有释放尾板高压包行管都加焊过了!就是不行啊,就是有时候接VGA线会自动关机郁闷了!

网友:
信号线问题?换一下

网友:
感觉是显示器的CPU或者ROM的问题啊!不知道如何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