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张屏觉得对比度不够

楼主(2010-09-25):
宏基4100笔记本(15.4)换张屏是神舟撤机屏 怎么觉得对比度没有一样  看着头晕晕的 。看着就是有点白  换了张正屏是可以正常使用 可以排除 屏线 其他是正常的 现在想要嘛事屏 不对型号 或者屏后面的板有问题 但我用点屏 点事好的一切正常 显示正常(就桌面一分为二)在屏上。 求助各位师傅 。问题在哪里 。谢谢。

网友:
急 有知道怎么回事的说说 谢谢

网友:
显示正常(就桌面一分为二)在屏上。。。。。这是屏不对应吧,

网友:
把原来屏上的码片换下来看行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说用点屏工具 点出来才这样的 。

网友:
码片的事,换了

网友:
不是同一牌子的屏,码片不对的,能显卡已经不错了,换码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