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BIOS问题大家来讨论一下

楼主(2010-09-25):
华硕 Z99D独立显卡的主板,显卡板坏了刷集成的BIOS能亮吗/?大家来讨论一下?

网友(点评):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不能亮!

网友:
这个机子好像每有集成显卡吧

网友:
肯定不亮啊  需要改动电路的啊

网友:
肯定不能亮!

网友:
肯定不亮  首先北桥那过不了

网友:
应该不亮,线路不一样

网友:
线路都不一样,肯定不行的啦

网友:
这款机器有级成显的,板型和独立的是一模一样的。我修过的。就是继承的没有显卡槽,继承的板子连显卡槽的焊点都有,除了这点区别什么都一样了。就是不知道刷了BIOS能不能亮啊?

网友:
实践出真知,期待结果

网友:
不能亮。。。。。我也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