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PP2040无开机电压

楼主(2010-09-25):
今天接到一台康柏PP2040接上可调电源电流马上跳到5.几A,拆机电源板Q7烧了,马上找一个换上,再接上可调电源,0.082A但无开机电压,跑电路不知跑到那里去,请问有那位大哥修过这个机,小弟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查EC的工作条件看正常不?

网友:
肯定还有别的地方短路

网友:
看看有没有短路先

网友:
换了电源板上的TPC8303。现在电流降到0.002A了,但开机键还没有电压,不知这电压从那里来,那位大哥修过这故障的告诉我一下,谢谢了